[主板&显卡]
致铭780主板不开机(大师飘过)

楼主(2018-03-13):
       按开关键不开机,主析型号如下:

不接CPU供电,可以开机,确定故障在CPU这块。

测12V供电对地短路。测所有MOS管都正常,那就说明
是12对地了,后仔细查看,发现C347有点异常,颜色也不对,
拆除后开机正常。

网友:
都不会修台式机板子了,退化了。。。。。。。。。。

网友A:
这个好玩   大多会飞火花  要是给客人看到  很好收钱

网友:
楼主还真仔细!是我一定修不好了!!!!!!!!!!!!!!我估计是C347击穿短路造成的

网友:
这些固态电容出问题,一般还看不出来,如果不仔细看。

网友:
好眼力,,,修主板观察和细节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   大多会飞火花  要是给客人看到  很好收钱

看完你这回复,我笑了,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好哈哈

网友:
这个电容还是有用的,有些供电上管部位拆掉后会发烫得笑人。这个电容究竟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个问题都发现了,好技术,学习了、1

网友:
楼主真细心。要是我早就拆上下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完你这回复,我笑了,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好哈哈

有那么好笑吗

网友:
楼主观查入微,是个心细的人,10楼的就说梦话了,12V短路不是场管短路,拆什么上管。楼主都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C437真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异常,不知道楼主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玩   大多会飞火花  要是给客人看到  很好收钱

飞火花是什么。                              。

网友:
这种小电容短路引起的12v供电短路需要仔细看了

网友:
买一个好放大镜                  可以省好多事

网友:
淡定的男仁不寂寞.................................

网友:
MLCC烧了是耐压不够还是上电瞬态冲击啊。。。。。。。。

网友:
CPU12V的贴片电容短路吗?  一般都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
我都看不出来,佩服楼主 一般都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
经验足了 连颜色都能分辨出来  看来还要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