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3MA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8-03-13):
X553MA不触发求助,待机有3VSUS,5VSUS没有,5V开启信号没有,有谁修到过吗,5V是要触发之后才有,还是待机就有

网友:
应该是开机才有5V 好多华硕板子都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触发后有的,你先查触发的条件看看有没有满足

网友:
你查下DSW3.3的PG有没有,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触发才会有的   待机条件你查了吗  触发必备条件不能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