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209-A三声报警

楼主(2018-03-13):
电流0.8几点不亮,还伴随着3声报警,什么毛病。。。。。。。。。。。。。。。。
点不亮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我前两天修的一个苹果9声报警!!!刷BIOS解决!!!!

网友:
0.8几应该是过内存了吧 刷BIOS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刷bios看看

网友:
是板载内存。。。。。。。。。。。。。。。。。。

网友:
有可能 集成内存条 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板载内存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