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大短路如何烧(非公共点)

楼主(2018-03-13):
笔记本大短路如何烧(非公共点),有一台宏基本大短路接电流表就卡卡响,但公共点又正常 ,各大电感对地值也正常,这种能用烧鸡法吗。

网友:
可以的,不过你要找到短路的地方,才能烧

网友:
看图纸的从后极烧,前面的供电线路断开烧,得看这后极电压多少调多少去烧。

网友:
哪里烧直接烧哪里,3V 5V供电短路也会那样

网友:
一看楼主修的机器就不是很多,哪里短路就烧哪里,这种如果不是公共点短路应该就是稳压二极管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