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风扇转一下又重启,有时一直转,不跑码

楼主(2018-03-13):
华硕H61M-K风扇转一下又重启,有时一直转,不跑码,刷了N个BIOS,拿来时全板是油烟,清洗后能触发不跑码,量时钟复位都有,最后是1。8V电压不稳,lm358 5脚电压不稳引起,换掉5脚前面电阻就可以了 论坛上面很多BIOS是假的,望注意
附上BIOS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修!!!!!!!!!!!!

网友:
应该先测供电再刷BIOS啊,PLL供电低会不跑码的

网友:
锁相环供电出问题了,就会出现不断重启的问题。分压电阻太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这种板子不看好,全都氧化了,就算是修好 很快又出其它问题,碰到这种一坨坨小贴片焊点发黑的,看不清棱角的我都是拒修的.

网友:
PLL电压不稳定很多是分压电阻问题了

网友:
假的bios害人害己 我的华硕p61hm lx刷了好几个都不触发 本来是不跑吗的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