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05s不断重起

楼主(2018-03-13):
有时可以开机,多半按开机键后,电流从0.006-1.3后变为0.023-700风扇转,重复这样,Bios己刷过二次。

网友:
已修好,还是Bios,果真是通病,本人好久没修机,维修还是心态要好,

网友:
还是  BIOS   吧            楼主最后解决了。。。。。。。。。、。、到网站上下载个原BISO   吧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没有放弃一定会成功

网友:
碰到一台相同问题     风扇转  反复重启  插了下内存就解决完问题

网友:
是BIOS就好解决

网友:
细心耐心.........................................

网友:
一般是BIOS,   还是多找几个来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