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q735工作条件

楼主(2018-03-13):
三星530u3c公共点没电,芯片是bq24735。20脚有19v,6脚有2.8v,16脚有6V,但是第四脚怎么都不出6v,第一个mos管换过了也是一样。哪里还有条件没出来吗

网友:
查过图纸了没有,具体查查充放电芯片的几个工作条件

网友:
直连第一个MOS管   遇到过这种故障   装上管子就不出24V     直连后可以充电

网友A:
直接连接第一个管子可以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接第一个管子可以了,就行了

这样做把电池和适配器插一起时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把电池和适配器插一起时会不会有问题?

不会 ,除非你待机芯片有问题,或者EC有问题,一般连第一个MOS管就可以了,原因很大一部分是MOS管本身的问题,还要就是MOS管旁边电容问题,它不能升压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