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700-14isk 板号nm-a601的充放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8-03-13):
联想yoga700-14isk 板号nm-a601的充放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应该是BQ2477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Q24770吧。。。。。。。。。。。。。。

请问770确定吗?770没料了780是有的

网友:
谢谢,催的急又没料就弄成了单用电源的

网友C:
催的急又没料就弄成了单用电源的,你是把保护隔离直接拉过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催的急又没料就弄成了单用电源的,你是把保护隔离直接拉过去的吧

嗯,没办法,就只好从保险那飞到公共点

网友B:
郁闷,有了新问题,电源识别输出的是5v不是20v电压,这种电源接口定义是什么谁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郁闷,有了新问题,电源识别输出的是5v不是20v电压,这种电源接口定义是什么谁知道?

后面B+9V  我这个主板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后面B+9V  我这个主板就是

你的电源接口那USB_ID有高电平吗?我的没有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接口那USB_ID有高电平吗?我的没有呀

我的还没修好, 被人修的不成样子了,IO 烧了 料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没修好, 被人修的不成样子了,IO 烧了 料还没到

我的估计没戏了,  IO 卖料的说带资料,TMD 修了半天了碰见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有了新问题,电源识别输出的是5v不是20v电压,这种电源接口定义是什么谁知道?

输出5v不是20v我这个是电源线的问题,这个机器换了bq24770后插适配器能过保护隔离但不充电可以点亮但进不了系统,最后只能从电源口飞线到公共点,不插电池进系统正常,和客户沟通后交机

网友E:
我的是插上电池就大电流,770换过了,条件也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插上电池就大电流,770换过了,条件也满足

挺困惑的,没弄清为什么不充电和进系统的,没有换隔离管,挺遗憾

网友F:
原来的芯片烧焦了吗,烧焦了估计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的芯片烧焦了吗,烧焦了估计就难搞了,

被上家取的所以不知道型号,没琢磨那么多客户接受就给他了

网友(2018-04-20):
引用 网友B:
请问770确定吗?770没料了780是有的

确定,手上刚好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