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V3.6

楼主(2018-03-13):
谁知道这个内存供电芯片的型号啊,烧糊了,请各位大佬相助

网友:
论坛只有点位,查不到这个芯片叫什么,没有型号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看样子,二楼的是对的。。还是论坛强大啊。

网友:
6666666这都能找到强大的xunwei

网友:
多谢谢大佬,这内存也全短路了,先去买个芯片回来看看,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论坛里面应该有图 仔细找找

网友:
帮助别人就是等于帮助自己啊  多一点贡献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楼上的上传图片也是不易  可以鼓励一下

网友:
一般这种图网上应该有的,不过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