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救命上好内存和上坏内存都要掉电

楼主(2018-03-13):
一4代CPU的机器 SR17E的机器 进水坏了的客户已清干净看不出进水的痕迹,我用酒精清洗烤干。测试不上内存到 0.8 0.7A 过几秒重启。如果上内存到0.8立马掉到0.1 又立马掉到待机 可二次触法。上条坏内存也一样。最后发现把内存的 200 202 脚 数据总线。贴住就和不上内存现象一样了。怀疑BIOS 但国外机器按板号找不到BIOS。怀疑南桥又怕误杀。

网友:
有这个板 的图纸吗???求分享一下

网友:
进水机器bios可能性不大吧 .......................

网友:
仔细查腐蚀点吧 肯定有条件不满足...................

网友:
进水机子与BIOS无啥关系,你可以查查CPU  桥 内存,ec的条件

网友:
一般情况还是有腐蚀的地方没处理好吧

网友:
楼主还是看看进水的地方清干净没,看看有没断线之类的吧

网友:
显微镜看了,如果客户不说根本看不出进过水,所以哪块进过水我不知道

网友:
进水的机器应该格外留意主板上有没有腐蚀痕迹

网友:
进水机器还是别先怀疑南桥,看看进水的地方是不是有腐蚀,也许个别元件有漏电

网友:
真奇怪 EC换了 清洗了,还烤了几个小时都没好,放了几天自己好了。

网友:
自己放好了,运气不错啊。估计还是有些线断的还不彻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