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的问题

楼主(2018-03-13):
一部苹果6SP,摔的,换好屏幕,测试没有听筒和振铃,免提是灰色的,更换音频IC也不行,重植CPU也不管,测量音频的脚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有没有高手帮给下思路

网友A:
上来就拆音频和CPU不合适吧,先量下音频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再拆芯片,楼主难道是看了所谓的“宝典”?

网友B:
我上次碰到的一台是供电的电容到音频芯片底脚之间断线,也和你同样的症状,查了好久才查到的,你可以试着量一下!

网友:
瞅一瞅,看一看:aiqian::aiqi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来就拆音频和CPU不合适吧,先量下音频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再拆芯片,楼主难道是看了所谓的“宝 ...

先弄的音频,技术不好 把CPU吹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碰到的一台是供电的电容到音频芯片底脚之间断线,也和你同样的症状,查了好久才查到的,你可以试着量 ...

好的 谢谢了 经验宝贵,我查查看

网友:
又学到   小白的我经常来看看还是有很多收获的

网友:
学习了,,,不错,,,,,,,,,,,,,,,,,,,就是后面有没有把问题找出来!

网友:
其实先查一下 座子对地组织 看看是否正常,然后看下大音频的对地组织 ,  其中组织到音频还有一些 保护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