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3437-B 芯片不知道方向

楼主(2018-03-13):
苹果A1466 820-3437-B 芯片不知道方向,上家给U5000拆掉了,到我这没有料板不知道方向啊,有没有同行有照片啊。谢谢啦

网友:
查一下 点位图  查一下 点位图呀

网友:
买个料板看看不就知道了,便宜不贵

网友:
点位图上能看出来,芯片板子对照也能看出来啊

网友:
下个点位图和图纸一下就知道了 没得点位图和图纸不好修的

网友:
图片给你拍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点位图不是很好找的

网友:
楼上的上传图片也是不易  可以鼓励一下

网友:
板子上中间 本来是方的,有个角多了个脚,你对照就行了啊

网友:
楼上的上传图片也是不易    鼓励一下

网友:
给上传图片的坛友鼓励一下!热心助人。

网友:
苹果显卡 市面卖的都是假货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啊

网友:
芯片底盘
就能看出来,不需要图片

网友:
点位图上面有第一脚标志,注意观察一下吧

网友:
看点位图找第一脚啊,这个不是很简单

网友:
苹果主板的芯片一是要注意方向,还有就是要确定好位置,取之前用锡薄纸贴一下

网友:
不错,网站就是强大,要什么就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