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6CB 超级本 拆机清灰教程

楼主(2018-03-13):
首先将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卸下。注意在拆笔记本时应选择与笔记本螺丝相适合的螺丝刀,以免导致螺丝损坏

把笔记本后面盖板的螺丝松掉,以卸下盖板。拆开盖板将看到左边的硬盘与右边的内存位

按图片指示将硬盘卸下,顺便把音频线拔掉,注意在拆开机器之前这是一定要拔掉的。
将光驱拆出来。固定光驱的螺丝是隐藏起来的,需要先揭开贴纸再取螺丝。松掉螺丝后轻轻将光驱往外取就可拆出。
  • 到了这一步就是把机器的其它螺丝全部取下,然后用废弃的银行卡之类的卡片从机壳较松的位置开始,轻轻将机壳分离,不要使用蛮力。注意不要用刀子之类的东西来撬,这样会比较容易破坏机壳留下痕迹以及影响机壳间的吻合。

  • 6

    拆开机壳后,基本就只剩主板这一块了。可以看到固态、cpu类模块及各接口。

  • 接下来先把散热这一块先拆下来,按图片中标示将风扇,CPU,GPU的螺丝取下。注意风扇隐藏的螺丝。拆下风扇后就可以进行清灰和给CPU重上硅脂了。拆机仅为清灰的话拆到这一步就可以了。如果要给机子换主板电池的话就要把主板拆下。

  • 主板螺丝取下后,注意查看与主板连接的线路。将屏幕排线旁线路拔掉、无线模块两条线拔掉、触控板排线拔掉。

  • 现在可以将主板慢慢掀起,可以看到下面还有两条排线,取掉后就可将主板整个拆出。主板电池就在主板后面,笔者本次拆机主要目的就是更换主板电池。

  • 最后基本就拆完了,剩下键盘这一块及其他模块。清灰完成后按步骤将机子装好就可以了。如果怕装机时遇到困难,建议在拆机时可以拍一下照。总结这款机子还是比较好拆的,可以看到华硕这款机子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本版块要求图文并茂的文章哦,可获更多的金币,请遵守本版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