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360e-i7-d1 风扇狂转报警断电刷bios不管用.

楼主(2018-03-13):
客户拿来开机不一会风扇狂转,报警,3灯一起闪,一会报警,以为bios的问题,刷bios不管用,测量温控q4  3.4脚阻值无穷大,拆掉,1.6连接   34连接,开机正常..bios原机备份的。好的。图纸,和q4的定义都在图片里面.希望有类似的可以帮助你们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了看看温控

网友:
独显供不正常
查独显供电部分,战神系列风扇狂转,闪灯就是独显问题,最近ASUS机器也发现有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