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 2g版花屏,

楼主(2018-03-13):
七彩虹960   2g版花屏,加焊核心无用,加焊到第四颗显存的时候ok

网友A:
一般花屏都是显存,也可以屏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花屏都是显存,也可以屏蔽掉

敢问大神怎么屏蔽显存啊.........

网友:
楼主发贴好随性啊,我是不敢这么发了。

网友:
有软件测的话花屏还是很好修的,毕竟看得到

网友:
哦~~明白了! 今天又学到一点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花屏都是显存,也可以屏蔽掉

我也想知道如何屏蔽显存。。。。。

网友(2018-04-17):
楼主还有花屏图片吗?上个参考下

网友:
是加焊还是重植啊。。。。。。。。。。

网友:
加焊能好技术不错哦

网友:
敢问大神怎么屏蔽显存啊.........

网友(2018-05-18):
真的假的啊 ,显存一般都是直接坏掉的 很少有虚焊的

网友(2018-07-12):
花屏怎么判断是核心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可以加的吗??   如果坏了能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