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小板与门坏导致华硕内存贴纸K52JU板号K52JR上电0.8掉电

楼主(2018-03-13):
故障:接可调电源,触发到0.8A掉电
修复过程:裸板可跑到1.8A,这不是亮机了吗,半装机上电,故障变成到0.5A掉电(可能拆掉了所有外设等原因导致电流小了点)

不接usb小板正常亮机。

未找到小板图纸,打值未发现异常,(2个声卡那存在AGND和GND,导致2个地不通是正常的)

打值usb接口对地,未现异常;拆HDMI芯片PS8101 BO,上电依旧;拆全部防静电二极管,上电依旧;拆电容,查接口……
最后拆2个与门正常(2与门不装,无usb供电)

拆下的元件,已还原。

经验就是,小板无图,别轻言放弃,不行再换板,就那么几个零件,耐心拆之

网友A:
5脚芯片,没图都不知道是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芯片,没图都不知道是啥东西········

回帖不加分,  不尊重劳动成果哈

网友:
呵呵。5v后继问题导致的不上电,经典

网友B:
1,怎么能快速看出来是与门?这个平时还没注意,很少遇到这个坏的
2,所以你最后是更换了与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怎么能快速看出来是与门?这个平时还没注意,很少遇到这个坏的
2,所以你最后是更换了与门吗?

我曾经,问过一个老师傅,同样的问题,但是问完我就后悔了,因为与门的电路图,百度都有,自己搜索一下就知道了,,,,3脚接地,5脚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问过一个老师傅,同样的问题,但是问完我就后悔了,因为与门的电路图,百度都有,自己搜索一下就 ...

只能说平时没注意,,5脚的与门都长这样,,,

网友:
现在的电脑什么问题都有 真的修死人

网友:
有耐心,修好了就能收钱,这才是关键!

网友:
有前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