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 后盖玻璃怎么拆 有大哥有教程吗

楼主(2018-03-13):
有拆机教程吗各位多少温度下玻璃  风俗多少
还有相头铁皮是直接扯掉吗?

网友A:
同求,有2个机器都要换,目前不敢拆,风险太高了。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一定的把握还是别搞,伤不起~!

网友:
一般玻璃后盖的都需要先预热,用屏幕分离加热平台,或者用热吹风机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没有修过,听说玻璃板很容易碎,小心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有2个机器都要换,目前不敢拆,风险太高了。

拆了 后盖玻璃是好解决的
相头铁皮不清楚怎么处理 已经报废一个中框 亏1500 小意思。。。

网友:
我好好像记得迅维上有拆机的教程 你搜下看看

网友:
加热 用拆机片或者废植锡网像去胶一样铲就行了

网友(2018-04-24):
加热 用拆机片或者废植锡网像去胶一样铲就行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