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2/BM/5242/DP_MB 1.03通电不跑码 内存供电只有1.2V正常不??

楼主(2018-03-13):
P5G41T-m LX2/BM/5242/DP_MB  1.03通电不跑码 内存供电1.2V正常不??CPU换过。内存换过。BIOS刷过。现象一个样。

网友:
1.2正常  跑码后才有1.5v !!!!

网友:
查cpu供电的VID电路,换时钟芯片,一般是这几个地方容易出问题,论坛应该有点位图

网友:
要么有供电电压不正常,要么有信号电压不正常

网友:
台式机主板真的不想搞,费时费力还不挣钱,不知道楼主修一块主板能收多少钱??

网友:
不跑码 内存供电1.2V正常,要跑马后才会恢复到1.5v

网友:
P5G41的东西,先把822的排阻通病处理了,不跑码的特别关照IO旁的822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来搞笑的!!去华硕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BIOS刷试试看,我看是时钟问题换个晶振看看可以点亮不?

网友:
围观围观围观围观祝尽快解决........

网友:
时钟芯片没有换。没有解决。客户已经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