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M 不加电 保护隔离不过。。。已经修复

楼主(2018-03-13):
今天下午有个外地客户送来一台联想G50-75M电脑,机器故障不加电。电流表无待机。。拆机  目测主板没有进水痕迹。没有维修过痕迹。。测量主板高端管滤波电容没电压,电容也没有短路的。。看来是保护隔离没过。。对照图纸测量  电源头进来  经过第一个场馆导通了有电压。第2个场馆没有导通,两个管子的G级是连在一起的此时电压是19V多。。这地方就不对了。这两个管子的G级电压 应该比 D级 S级 低才能导通的。。又测量了一下充电IC PQ24737   VCC主供电没有,这就发现问题了。。这个地方应该是19V才对 既然第一个场馆都导通了。为什么会没电压呢。经过测量 是100欧电阻损坏了。。电阻一端有19V 另一端没有  看到100欧电阻好像烧了,测量电阻另一端就是跟充电IC 20脚VCC相连的那一端 短路   把充电IC拆下来还是短路 把20脚所接的电容拆下来  发现是电容损坏了,找了一个主板拆了一个100欧电阻 还有一个电容装上 机器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这就是捡钱的玩意

网友:
是10欧电阻吧,别搞错了

网友:
上次修了台大短。找半天也没找出毛病。郁闷了

网友:
这个故障由电容电阻引起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电阻标识100代表10欧姆 不是100欧姆,楼主这个修的真顺畅啊,捡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