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进水机器 不加电

楼主(2018-03-13):
今天接到一台DELL机器 看起来还挺新的。。版号是LA-9981P  机器来时不加电 拆机发现主板进水。。处理了以后 发现是待机IC 1225C进水腐蚀了。。把芯片拆了 处理底板 飞线 换芯片  最后都搞好了。。插电源表   没有待机电流  测量没有3V 5V  找出图纸来测量 芯片周围  发现是芯片8脚 SW2 9脚VBST2 所接的电容和电阻进水腐蚀了。 找了一个主板 从相同位置拆了电容和电阻 补上机器就修好了。。。进水这么严重还能修好。纯属侥幸。。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各位  全当解闷好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要是我的话就换板了。加油。

网友:
进水的板子,洗洗涮涮,再仔细观察,该换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