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维修维修B75A-G43无复位

楼主(2018-03-13):
这个主板下午就开始修了,有时亮有时不亮,有时无复位CPU无电压,有时又有电压,奇怪的很,论坛找了几个人,想下载个BIOS都备有备份,修的没有力气了,官网下载的也不行,咋回事呢,难道BIOS固体坏了吗,我没有这样的128K的,有谁有备份的贡献一下,

网友:
128K的BIOS,是不是网卡的BIOS

网友:
无复位 CPU无电压时测CPU供电芯片条件  应该是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集成网卡少有BIOS吧,应该是哪个信号不稳造成的。CPU电压一般内存供电开启,是不是要先查一下开启条件与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应该想表达的是个16M BIOS.

网友:
可以从其它主板上拆下来,华硕的上面都是两个,拆下副的下来试试。

网友:
感觉像是却一个供电或者有个供电不正常

网友:
如果是无复位导致的而不是CPU无电压的话,建议楼主查一下VRMPWRGD 的转换小六脚三极管 修过这个故障 或者是VRMPWRGD的上拉电阻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我查查VRMPWRGD

网友:
你不查下EN和PG么?有时没CPU可能没有EN。感觉是三级管问题

网友:
这个BIOS程序我有!明天上班给你穿一个

网友:
官网也没有吗?先查一下信号再说吧?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128的芯片  文件大小16M

网友:
一般来说没有CPU RST都是电压和时钟不良引起的,且现在的大部分机子不开机的时侯是没有Vcore电压的,建议查一下相关电压的POWERGOOD信号和南桥的CLK,另外CPU到PCH之间的信号线OPEN了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