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触发后电流0.33

楼主(2018-03-14):
无语了,本来没有独显,发现u11,没开启电压,看到各位大师说,直接连,把u11拆了,连了一块。有电压了,进系统看了看,还是不出独显,刷个bios把,刷过就变成这样了,触发后电流0.33~0.4。。。。花了好多分下载,各种刷。结果一样

网友A:
刷BIOS没备份吗,BIOS 不对就刷回去再看看是不是其他电路问题呀

网友B:
那就刷回去吧,实在不行就用集显吧,这种机器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没备份吗,BIOS 不对就刷回去再看看是不是其他电路问题呀

找到问题了,哈哈,买了个新主板,对了对bios附近掉了个电阻,哈哈,退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刷回去吧,实在不行就用集显吧,这种机器不好搞

找到问题了,晚上修的,视线不好,拆bios的时候没注意,掉了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刷回去吧,实在不行就用集显吧,这种机器不好搞

不想说话了,买的板子是la6881p,bios附近的电阻不一样

网友C:
   为楼主的粗心与可爱点个赞

网友D:
没有独显,还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楼主的粗心与可爱点个赞

哈哈,谢谢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独显,还是刷BIOS好的???????????????

没刷好,直接换了个板子。。。。

网友:
那刷会原来的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