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换电池无基带

楼主(2018-03-14):
同行说是换电池一直搜索。拿来一看IMEI都没了 基带重植了,基带电源换了无果,电压正常。是不是基带CPU烧了,师傅说U2也会导致换了无果。按理来说6S以上没基带会白苹果重启哇。还第一次遇到过换电池干基带。

网友:
太太可怕 换电池要换基带可怕 换电池要换基带

网友:
换电池导致的吗   巧合吧

网友:
这应该是摔坏了或者是虚焊了吧?

网友:
谁知道,经检查基带CPU挂了

网友:
巧合吧,你所谓的同行是换屏的还是维修手机的。如果是他换电池换成这样的估计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