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LS22A330BW 插信号线没反应通病

楼主(2018-03-14):
三星LS22A330BW显示器客户拿来,就显示无信号输入 VGA DVI 都没反应  最后刷BIOS  OK

网友:
三星的这些通病以前遇到很多  现在想捡个死鱼都难

网友:
这是三星的这一类显示器通病了  但是要注意 刷不对会烧灯条的

网友:
死鱼难得捡了!现在显示器修的少啊……

网友:
我觉得程序坏不应该归纳于通病一类,同一零件损坏引起同一故障现像才算,程序坏了引起的问题可能是千奇百怪的

网友:
这个最好刷了,连拆机都不用,VGA线连接到电脑上,官网下载程序在线刷

网友:
三星的通病了,主要能找到程序就基本能好

网友:
屏型号最好也上来,有好多屏型号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