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1UV

楼主(2018-03-14):
各位大师谁手上有这个板的,图片上圈出来的位置电阻是多少?机子进水,没有图纸,不知道阻值是多大?谢谢

网友A:
看点位图啊!没有图纸有点位也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点位图啊!没有图纸有点位也差不多啊

没有啊   点位什么地方有啊?论坛里没有

网友B:
你不会搜索吗?这个点位论坛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搜索吗?这个点位论坛有

你搜索有吗?发连接来看看?我只搜到BIOS

网友:
从上往下分别是300K 2.2K 100K  顺便请楼主帮个忙看看这款机器待机时能不能测到32.768的波形 我的有电压但测不到波形。不通电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就是你第二张图片上的那个晶振待机的时候能不能测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