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0-14ISK屏线问题

楼主(2018-03-14):
这台笔记本电脑之前只是屏摔烂了 于是给客户换了一块屏 大约一个星期后 客户说屏会闪 我看了之后确实会闪 一段时间后背光都灭了 有显示 所以我就把屏发回给卖家要求换一块屏 卖家也很爽快重新发了一块给我 结果装上去连显示都没有了 因此再一次发回 卖家收到说屏没问题 为了避免麻烦 他又重新发过一块 结果还是不显示 所以我就怀疑屏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却买不到V310-14ISK的屏线 翻开屏线接主板一端 发现3脚是空的 所以想问下有没有同行知道这款笔记本屏线3脚是空的吗 还是屏线烧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那就是屏线坏了,这种问题应该在换第一次屏的时候排除掉的。

网友:
去掉屏线 外接才能显示 肯定是屏线坏了 现在问题是V310-14ISK的联想笔记本屏线没得卖啊 我只找到310S-14ISK这款联想笔记本的屏线 这两款屏线是一样的吗?

网友:
啊啊 310S-14和V310-14屏线在主板上接口不同 有哪位大佬有V310-14的屏线卖吗? 烦死了

网友:
有图片吗,没有图片怎么看,哪有这么敲的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