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 硬盘坏

楼主(2018-03-14):
前几天收到一台6sp 不能进系统 ,刷机报错 9  没有出进度条  出进度条就重新启动,一看就应该硬盘问题 ,拆机查电压正常, 先换硬盘 ,换了一片拆机16g 硬盘 刷机过了,不能激活, 是硬盘坏 , 现在硬盘坏了, 序列号知道 怎么查询到 WiFi蓝牙码呀 gsx 一直查不到呀 有人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查到码吗 谢谢了 另外硬盘没有短路 可以插读硬盘设备读出资料吗 我没有设备

网友:
先看看 用 硬盘修复仪读的出资料不

网友:
Wifi 蓝牙码淘宝可以查,15到25元之间。至于64g硬盘坏没换,需要用到测试架

网友:
没有设备呀 不能检测硬盘好坏 硬盘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