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杭州迅维实习一周秒杀3故障二修机

楼主(2018-03-14):
来杭州迅维实习一周秒杀3故障二修机
我是176月份在深圳迅维实地毕业的学员。毕业后回家开店,又加盟了迅维连锁店,店里的生意虽然还可以,但是大多数都是换屏和换电池的居多。而且极大多数是国产机。对苹果主板的维修及实战比较少。偶尔有客户拿来苹果手机维修,经常没思路或者走很多弯路才修好。看到迅维在杭州开了旗舰店就果断来这里实习了。
来到这里之后老师给我讲了很多实战中的维修思路,还有6---7P的维修通病。手工方面的技巧。
昨天下午顾客拿来一台iPhone 6plus,触摸有一部分不能用,而且前后摄像都不能用,指纹也不能用。如果换做以前的话,我肯定对着座子各种打值,然后换黑触摸,白触摸。然后换摄像头,换指纹各种折腾。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思路有个明显的拓宽。3种故障。而这三种故障的交集就是在主板的顶部,也就是排线座那部分。有了思路只是就开干。
打开手机之后发现明显是二修机
下面基带屏蔽罩都有明显有动过的痕迹。
放在显微镜下面观察主板,发现指纹座子都是歪的
看到这里我就高兴了。这就验证了我之前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果然是排线座子部分出了问题。轻挑摄像头下面的电感和电容的黑胶。果然,小原件一片片的掉下来。这又进一步验证了之前的判断。由于太兴奋忘记了拍照。后面补修完效果图。
既然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那么就开始干。摆正指纹座子。挑掉的电感短接。电容抠掉。之前老师讲解6P通病的时候讲过。U2100U2301这两个转换管及容易虚焊。直接打摄像头的2.85和指纹3V  1.8V的阻止,果然偏大和无穷大
果断飞线。就近在传感器3V供电飞线过来。1.8V在后摄像的1.8V供电飞线过来。
可是后摄像和指纹找到问题了,触摸的问题还没解决。老师以前也说过,触摸有一条线不好用多半是显示屏到黑触摸的通信有问题。这个主板这么多原件都虚了,难道座子也虚了。把显微镜放大到40倍。逐个拨动触摸座子,结果第一个就发现了异常。有松动的迹象。果断将焊点补上。
开机测试
前后摄像正常,屏幕上面的竖线也消失了。添加指纹变成了蓝色了。由于客户没代屏过来,所以无法添加指纹。
一台3个故障的机器修复完成从判断到维修结束一共用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而且能准确判断。

网友:
修苹果手机的大师啊……不错啊!

网友:
修手机对手工要求高吧

网友:
修手机就是需要耐心细心

网友:
会修苹果的都是大师啊 膜拜 学习下

网友:
苹果维修,小地方县城这些修到的不多。实战就比较的少,佩服LZ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