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8-03-14):
昂达B75  有时能跑码  有时不能

万用表测全板电压  发现有个0.9左右的电压偏低  只有0.6

测电阻分压过来  0.6进  358运放     把电阻换了电压更低  0.5
不是分压电阻问题  那么就是电容或者运放了    先拆电容   拆完电压0.93正常了

网友A:
这板子 为了氧化 黑纸盖住吗,H61多数氧化 坏电阻66666

网友B:
这是PIC锁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如果是总线供电0.9V有点地呀

网友C:
电容拉低正向输入电压导致mos管输出电压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PIC锁供电还是总线供电
如果是总线供电0.9V有点地呀

B75的  0.93  =  VCCSA

网友:
引用 网友D:
B75的  0.93  =  VCCSA

是的就是这个 VCCSA  0.9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 为了氧化 黑纸盖住吗,H61多数氧化 坏电阻66666

绝缘电胶布  客户弄的

网友:
这些都是修的比较多的问题了。如果电压正常,信号不良,那就查的头疼

网友E:
0.93是VCCSA电压吗

网友F:
VCCSA电压不正常导致时亮时不亮也是很多板子容易出现的问题

网友G:
三板斧第一招不就是查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板斧第一招不就是查电压吗

完美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CSA电压不正常导致时亮时不亮也是很多板子容易出现的问题                                              ...

还有那个1.8V的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0.93是VCCSA电压吗

是的  H61的到Z77都一样     经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拉低正向输入电压导致mos管输出电压低

是的电容拉低了     开始以为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