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笔记本卡LOGO

楼主(2018-03-14):
DELL 5437 笔记本卡LOGO,去掉硬盘可以过,把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也没问题。5437上插上新 的硬盘也能过LOGO,BIOS放过电,也刷过了还是这样,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8-3-17 15:29):
把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低格了就可以了

网友:
接口 擦下 试试 看行不行,以前碰到过!

网友:
cpu、显卡、内存、南北桥等关键设备自检通过则显示logo,下一步检测键盘、鼠标、光驱等非关键设备,通过后会在屏幕显示相关信息,以上都正常后,Cpu才开始从硬盘提取系统程序至内存,完成开机。

网友:
我也遇到直接换了..............................

网友: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你的硬盘上,,

网友A:
这种是南桥的问题,测一下硬盘供电对不,供电正常,把硬盘数据的哪个电容换一下,要是还是不行,直接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南桥的问题,测一下硬盘供电对不,供电正常,把硬盘数据的哪个电容换一下,要是还是不行,直接换南桥

别的硬盘在这个本上没有问题,就本本的原硬盘挂上就卡LOGO

网友:
解决了,把硬盘挂到别的电脑上,低格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硬盘就行了,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