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维修七彩虹SSD128G一例

楼主(2018-03-14):
手头上有一块16年买的七彩虹128G固态硬盘,去年底突然坏了,主要特征是计算机无法识别(BIOS中也无法识别),只好重新把系统恢复到机械硬盘。丢了可惜,寄回厂家返修亦非易事,所以决定自己修复试试;为此,先在网上学习固态硬盘及修复的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后,昨天开始动手,先拆开硬盘,查看主控类型

从上图中看到该SSD硬盘只有闪存芯片和主控芯片,无缓存芯片,主控为慧荣SM2246XT,FLASH为海力士的H27QDG8D2B8R,单颗16GB 。要想软件识别,必须先将SSD进入工程模式,固态硬盘要进这个模式必须短接,看下图的短接位置(红框处)

短接后

接下来寻找合适的量产工具,先后在网上下载了十几个慧荣SM2246XT量产工具,经筛选只有sm2246XT_MPTool_O1224H可用于该SSD量产。

点击“Scan Drive”,Port1显示查到SSD,在左下框1中由原来字母N变成1024M。

选择“parameter”栏

点击右上方的“Edit Config”,在弹出的密码框中键入空格键两下,然后点击“OK”,即进入编辑状态

点击“Auto”,扫描flash 型号,上图自动显示Hynix,128Gbit,H27QDG8D2B8R,为该SSD闪存的准确信息(1处),其余红框处依据本SSD参数,部分需手工填写,然点击“Save Config”(保存)。退出、断电,取消短接,从新加电进入量产界面,选择“Test”栏,点击“Scan Drive”,Port1显示122104MB,然后点击量产按钮“Start”,开始对SSD盘开卡量产,出现下图中1方框处呈现绿色的“O”,即示量产完成

在DiskGenius中重新分区设置(如下图)

分区后机器即可识别到该盘符

网友:
数据无价,楼主牛。。。。。。。。。。。。。。。。。。。。。。。。

网友A:
分区了数据不是没了么???求解

网友:
把SSD给量产了哇以前手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七彩虹自己没有搞好最后还是给返厂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区了数据不是没了么???求解

这块128G原被分成C、D2个区,没有重要的数据,所以量产后直接合成一个区安装win10,如果想要恢复原数据通过工具还是可以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