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42 显卡掉点 报警六声

楼主(2018-03-14):
手上有台 3542显卡掉点了 可以亮机,有没有人知道如何屏蔽报警声 或者改成集显的方法?见论坛有个屏蔽报警声音的 是直接让sense信号接地 试了试不行  声卡是

网友:
kan砍掉 12脚 BEEP

网友:
有点难啊,不会。。。。。。。。。。。

网友A:
掉点了 你看看  如果是空脚不管它啊   线脚就把线补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点了 你看看  如果是空脚不管它啊   线脚就把线补好啊

掉点太多 没办法 补 所以才想让他用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点了 你看看  如果是空脚不管它啊   线脚就把线补好啊

掉点太多 没办法 补 所以才想让他用集显     你是打酱油的吗?  复制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