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4k屏风扇狂转

楼主(2018-03-14):
客户机器 放了半年 在开机一会就风扇狂转 运行东西卡 换过屏上温感线 手头没屏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刷过程序没有?................................................

网友:
换个小板排线看看,重新插拔几次

网友:
温感线换过 BIOS没有设备能刷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屏上温感电路是不是就两个电容和两个电感 加一个温感线上线有个三极管
有知道的吗谁告诉我哪里问题花点钱也行啊 我微信15524859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