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6C滴血维修,还好有惊无险!

楼主(2018-03-14):
机器型号:K56C
主板号:K56CM REV2.0

故障现象:
                原来客户是用手摇摇屏就花屏,就和客户说是屏线问题,订了屏线换掉后,正常了,放在这里,结果客户过来拿的时候发现开机花屏!心里一万只那个什么马呼啸而过,我靠,情况不对啊,和客户说可能原来屏线有问题,把显卡损伤了,放着在看看!
然后就开始修!
维修开始:
                  麻溜的拆开机器,仔细看看,发现这个机器不对,以前进过水的,开始弄的时候都没有注意这个东西,然后开始量电压也都正常没发现什么不对,心想要么加焊下显卡看看先,结果妈蛋的,加焊了,机器都不开机了,我靠,然后各种刷BIOS,各种整,都不行,尼玛的要赔钱啊!
    冷静一下,先看电流,从电流来看应该是内存都没有过,接了个诊断卡发现,确实也是没有过内存,然后量内存的各种条件,最后发现这个DRAMRST#电压没有,这个是内存复位,正常应该是1.5V

然后查来源,

直接连接到了这个电路,仔细分析发现,这个电压,是要CPU发出一个开启信号,结果一量发现我靠,CPU没发出复位来,这尼玛的屌了,这可怎么搞,死马当活马医了,直接把1.5V拉过来看看算求!说干就干,直接把三级管拆掉

然后在上电,我靠看电流好像好了,接屏

直接亮机,我勒个去,上帝保佑,这机器应该是进过水,CPU有暗伤,先不管了,直接先拉起来搞亮了在说了,这板子死贵!
感谢各位老板观看,祝大家2018发大财,麻烦给我加个分,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很不错了,还好没坏别的,要不就要赔钱修了,修机器就怕这好了,那还有问题,有惊无险呀!!

网友:
能开机的管它什么问题 修之前报风险保险一点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伤脑筋。万一修不好就赔钱。

网友:
CPU 没有内存RST 居然 还能用。厉害

网友:
厉害了,只能说运气也不错,CPU挂了的话,就要出血了

网友:
遇到过电压开启信号由桥发出的,断开桥过来的开启拉了个开启电压出来了。不跑码.........

网友:
现在的板子贵的很,不过这样以后怕还有问题

网友:
万事大吉  修好了就可以   怕的是修不好 换主板 还不换的人

网友:
cpu挂了的话,就只能换板了,不过幸好没挂

网友:
这都能亮什么原理?不明白不明白!!!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厉害啊。。。。。。

网友:
手动飞线还能亮机?时序不会乱?

网友:
内存复位没有 直接随便拉个1.5V就亮机了???不用搞什么延时 分流的吗?老司机修板子又出现奇迹了:4_123:}

网友:
这个应该是断线了。要不时序会出问题,最怕遇到这种,LZ技术不错,还好有惊无险,建议测试1-2天在给客户 万一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伤脑筋。万一修不好就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