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外星人LA-8321P大短路

楼主(2018-03-14):
故障:短路
拆机后检测发现芯片烧了,更换之后一声报警。。。。。。。。。。哎!满世界找BIOS,找了几个不能用,一样的病!

网友:
如果bios问题去淘宝买个。。。。。。

网友:
几声报警 上次遇到一款贴片I7的外形人 修好cpu大短供电 后发先cpu坏了 开机报警7声 成本太高客户后来不修了

网友:
要加油哦,这个bios不太好找,要不你某宝上买一颗

网友:
你这个cpu坏了  电流看上去是不是像没有过内存,  我去年修个外星人的  也是大短   后来刷blos换内存  查条件   最后没办法换cpu好了

网友:
MOS管烧了,为什么要刷BIOS????

网友:
短路修好后   一声报警   刷了BIOS   我换了个I5的CPU也不行

网友:
看看电流上来没有,如果上来了 注意显卡虚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