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A58ML 不上电修好后不跑吗

楼主(2018-03-14):
求助:映泰A58ML 不上电修好后不跑吗,不上电拆掉声卡旁边的3脚芯片后能上电,没图纸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现在能上电,所有供电正常,但不跑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看看!!!!!!!!!!!!!!!!!!!!!1

BIOS刷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
压桥  看看2.5v  然后刷BIOS   IO  桥···········

网友:
                   时钟复位有了吗?

网友:
我有块1900的板子也是不上开,晚上飞LPC看看能不能跑码

网友(2018-06-13):
供电正常了,时钟复位也需要查查的。。。。。。

网友(2018-07-13):
看看PCIE复位正不正常,去年面试遇到过一个网卡和声卡芯片一起坏掉的。

网友:
台式主板不修了,看你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