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005 没刷一次BIOS就能正常

楼主(2018-03-14):
怪问题了,只要无刷下BIOS,马上就能开机,用2天就不开机了,再次刷一样能用2天,换过BIOS,这个25Q64的BIOS也有点怪,刷原装的能显示,刷全新的电流不跳,不显示,全新的BIOS型号一样,并且换了好几个都一样,最后在DELL笔记本上找了一个一样的,刷上去可以了,但是也是只能用2天,AMD的3桥合一,真的不知道哪里问题了,难道桥桥坏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咯,重点查一下bios的连接组织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或者桥虚焊

网友:
那也许就是桥坏了,刷那么多bios都只能用两天只能说是桥

网友:
我有个THINKPAD的笔记本和楼主情况差不多,因为是帮地市维修的客户修的,来回返修运费花了好几十,最后无奈只能退了维修费,不敢接了,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
敢直接加焊不,

网友:
你换个桥试一试啊

网友:
楼主没试过直接用烙铁加焊bios吗,可能是bios周边电阻不良呢

网友:
问题找到是19V的电源问题,现在换了个电源后客户都用了快一个月了,回访h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看看小电池有点没有,查查RTC电路,不行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