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f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3-14):
同行拿来裸板k42f,说是不触发。插电待机0.055A ,量EC条件,待机3.3V,复位3.3v,量晶振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量之后就触发了,断电再插又是不触发,万用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在去量晶振又触发了。怀疑晶振处电容不良。更换后故障依旧,怀疑晶振坏,更换后能触发,但LED全是一闪一闪的(即触发后又回到待机状态)。怀疑晶振虚焊,加焊后故障依旧,怀疑晶振不良再次更换后故障依旧。再次测量EC条件发现复位电压一下低一下高,更换复位处电容后修复亮机

网友A:
是不是哦  我咋有点怀疑呢   其他大神怎么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哦  我咋有点怀疑呢   其他大神怎么看

这吖的修得不错,起码基本功很扎实,绝对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吖的修得不错,起码基本功很扎实,绝对是老司机

老司机还谈不上,到目前为止只学了一年

网友:
楼主谦虚了。“只学了一年”???一年可以学好多东西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