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p55 15s掉电

楼主(2018-03-14):
主板是昂达p55,其他硬件都换过还是掉电,确定是主板问题,刷官网BIOS失败反复重启,刷回原BIOS问题依旧,希望大佬们能给点思路,或者给个BIOS链接。

网友A:
这个掉电有的是CPU供电电容的问题,换了电容试一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掉电有的是CPU供电电容的问题,换了电容试一下看看吧

我把内存拔了15s后还是掉电,不装CPU15s后不掉电了,所以CPU供电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