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V2 12V检测高

楼主(2018-03-14):
一块华硕P8H61-M PLUS V2主板能开机,但是就是提示12V电压偏高,一会就关机了,换IO NCT5579D也是一样,下点位图ROR12电阻是12V检测电阻。量12V检测电压1.48V,不正常,正常的应该是1V,跟ROR12相连的还有一个下拉电阻是1K,量ROR12也是1K,根据论坛里的提示,(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0929-1-1.html)ROR12换成11K电阻,再开机量检测电压1V,正常了,进BIOS看,12V也显示正常,此主板修复。

网友:
送上点图跟看图工具大家研究下。

网友:
检测电压不正常就先打打阻值,一般都是电阻的事

网友:
12V跟5V的分压电阻离得近的可以拆了12V分压电阻,接5V的分压电阻

网友:
反正有点懵懵懂懂的意思!!!!!!!!!!!!!!!

网友:
华硕就喜欢出这毛病。有时候IO坏了也会引起。我就修过一个cpy温度高,最后还是换了才好

网友:
华硕这种12v检测电压偏高一般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明知道报错原因的情况下不量一下VIN检测却是直接先换IO。

网友:
这个直接拆了再两个电阻,再与另个检测脚相连就好,一般12v5v都是在一起的,那个出问题就拆那组再相连起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