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一台一体机联想B320

楼主(2018-03-14):
进不了系统进PE想装系统,发现格式化好慢不是一般的慢换了硬盘也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神指点

网友:
是换了。还是还了。。。南桥换了一般都OK.....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看看CPU的散热器是不是没有和CPU紧密结合,CPU温度高了的话,换硬盘、换内存都是白搭

网友:
改BLOS参数。改成IDE。进PE再装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换固态硬盘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吧,,,,不然就 换板子

网友:
处理散热 更换内存 试试~~~~~~~~~~~

网友:
换主板,主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换个硬盘试试,像是硬盘坏道

网友:
应该是硬盘出现了坏道,重新低格或者换个新硬盘,现在都在用slc这些了,机械硬盘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