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 不触发待机电流高

楼主(2018-03-14):
n4050   不触发待机电流高0.25,   线性3v5v 对地400-600.也不短路输出的电压都是6v多, 芯片发烫, 5v的复合mos管换过,51125也换了5个了,还是电流高,没有反馈电路的电阻都换了,  线性3v 5v的滤波电容也换了。求大神给个思路吧,跪拜

网友:
查后极,这情况先查网卡声卡的、还去桥处理器供电。

网友:
我去,还有这样的事情?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你换了这么也就意味着你芯片本身肯定是好的啊  那么就是电路后级有问题啊

网友:
EC有问题吧.,,,,,,,,,,,,,,,,,,,,,,

网友:
问题找到了, 51125 3脚的的vref 滤波电容掉了,换上一个后正常,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问题已找到, 答案在6楼,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