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000 BIOS

楼主(2018-03-14):
联想 V4000 LA-C282P REV:1.0 BIOS
经过合成BIOS亮机快

联想 V4000 LA-C282P REV1.0.rar

网友A:
此BIOS  很OK  亮机很快  我的机器刷了正常亮机  。(但我机器不是BIOS问题 识别不了硬盘 有主供电)。 谢谢楼主。

网友(2018-11-20):
这个BIOS好用,亮机快,一切正常!

网友(2019-02-13):
BIOS 可好的亮机快 ,刷了进系统也正常

网友:
亮机很快,好评值得信赖!!

网友(2019-06-02):
我的机器故障是触发后屏幕一闪一闪的  刷了之后亮机挺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BIOS  很OK  亮机很快  我的机器刷了正常亮机  。(但我机器不是BIOS问题 识别不了硬盘 有主供电)。 谢 ...

你的电脑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BIOS  很OK  亮机很快  我的机器刷了正常亮机  。(但我机器不是BIOS问题 识别不了硬盘 有主供电)。 谢 ...

我现在也有一个不认硬盘的

网友(2019-07-27):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脑修好了吗

你的修好了没 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一个不认硬盘的

你的好了没

网友:
我的好了

网友(2019-11-02):
下一个试下看看,我的亮机掉电。

网友(2020-02-12):
引用 网友A:
此BIOS  很OK  亮机很快  我的机器刷了正常亮机  。(但我机器不是BIOS问题 识别不了硬盘 有主供电)。 谢 ...

不用编程器能刷吗

网友:
刷了进系统安装显卡驱动黑屏死机

网友(2021-02-08):
这个改模式行不行的,有的都是改了UEFI  模式后不亮机啊

网友:
亮机都可以   但是改UEFI    会不亮机  这个也是一样

网友(2021-04-05):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21-06-18):
挺好的,刷上就能用,亮屏很快,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