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菜鸟修华为MATE8不充电

楼主(2018-03-14):
        作为一个不断在学习的菜鸟级维修人员,遇到问题会各种纠结,不敢下手,无从下手。可是不动手不分析永远不能进步,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赶鸭子上架。
        一台mate8不充电,接到手机首选在迅维搜索故障 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2989-1-1.html这个帖子按照LZ的思路测试C2926电压5V说明充电口是好的,再测c1603无电压,于是按照楼主所示短接两个电容,一测还是没电压,再测c2926 连c2926也没有电压了,为什么????下版位图,线路图,左右戳来戳去,没思路,一点都不装逼真的一点思路没有,两个电容断开,再测C2926有电压但只有0.3V左右 ,拔掉尾插重插 电压升到5.06V 不一会又降到0.75V左右,接触不良????  反复拔插尾插 确定是接触不良的问题,换尾插吧!换完尾插后充电正常。问题就此解决。
        在老鸟们看来可能不有任何技术含量,可是我折腾了1个多小时才搞定
        最后还是上个图吧

网友:
尾插换的是如此之纠结:lol

网友:
可以可以66666666

网友:
这很维修,应该先排除外部问题,从简单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