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不触发简单修复

楼主(2018-03-14):
机器型号:ideapad  Y510
版号:speedy  R2.2
机器上电待机电压0.1V不触发,拆机后测的板子公共点电压正常。想来正常应为待机3V、5V故障。继续测得待机芯片3V、5V有了。不触发继续测EC的条件,EC待机供电+3VS正常,但3脚等的+3VA_EC电压为0,打值发现已短路。+3VA_EC由+3VA经电感转换而来。拆电感后继续打值发现+3VA为0,说明是转换前就短路了。继续测,+3VA又由+3VA0经隔离点转换来,断开隔离点打值发现+3VAO为0。继续推得+3VAO是由+5VAO转换来。而+5VAO电压正常,最终测出故障为C8120短路,换上后再次打值已正常。再次上电待机电压为0.03,触发后亮机。(附上参考图纸和点位)

网友:
这样的电容短路遇到过一个!没有3v5v芯片工作条件正常,是3v电感前端的电容短路!!!

网友:
前端电容短路,不知道能不能烧的出来!

网友:
维修的过程能够循序渐进 找到故障点是精髓 加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简洁明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