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N主板不上CPU有电压1.04V,上真CPU电压马上拉低0.59V

楼主(2018-03-14):
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昂达H61N主板不上CPU有电压1.04V,上真CPU电压马上拉低0.59V,CPU供电芯片是UP6203两相供电,再一个UP1504T一相供电,CPU是好的,座子用灯测试过没有短路,请问大神们这个主板怎么会这样,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VID正确吗   查查芯片数据手册  再查PWM条件   都正常换掉试试

网友:
现在是什么现象呢?给出现象好分析。出电压了 要看下CPU供电芯片的PDF 不一定电压出来了就不对 理论上说是不应该有的

网友:
1V左右都正常的啊,没PG???没搞懂你要说什么,上CPU电压变很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了没解决呢,7.0版本的想找个BIOS官网又没有

网友:
你量的会不会是集显的电压  .......................

网友:
上示波器的时候到了,没有就用表笔测上下管G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