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A53屏幕显示的维修

楼主(2018-03-14):
    今天 ,朋友拿来一台A53叫我换总成,说显示不正常,我开机后发现屏显是黑白状态!如图

于是,我拆机,装上新的总成,但显示没变!
BAIDU一番,尝试更换主题也没结果
后来经过摸索,顺利解决 。步骤如下
1.打开设置,选择常规

2.点更多,选择辅助功能

3.在辅助功能中。把颜色反转功能关闭

4.返回,显示一切正常

网友:
图片是倒的,看起来好累。。。。。

网友:
系统设置问题,和硬件无关。

网友:
传说中的整人的功能,呵呵……字数不足补充!

网友A:
还有那么奇葩的设置,颜色反转,为嘛这样设计呢。不明所以啊

网友:
颜色反转有什么作用,废材的设定!

网友:
这样的经验真是难得,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挺典型的,虽然最后结果很简单,但不注意的话还真不好解决,再不然恢复出厂设置试下了。

网友:
开启颜色反转这个功能可以把手机的正常背景白颜色反转为相反的黑颜色,这样晚上玩手机就不会感觉手机屏幕会刺眼,也不是完全废材的功能,对于色弱人士还是有所帮助的。
相同的功能在iPhone上也有。

网友:
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提高技术,虽然这个问题早已了清楚!

网友:
看的头好痛,看了几次才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设置里的颜色反转,不知道为什么有人需要这种功能

网友:
谢谢,今天正好有一台这杨的机器

网友:
设置的问题导致的,不过现在DRIVER IC都比较强大,可以支持反扫

网友:
这个问题挺典型的,虽然最后结果很简单,但不注意的话还真不好解决

网友:
厉害了 这样的技术非一朝一日练出来的

网友:
倒屏到底怎么解决,好像有很多手机都是倒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么奇葩的设置,颜色反转,为嘛这样设计呢。不明所以啊

这个功能是为了方便视力异常的人

网友:
这种故障见的多了,不小心设定的颜色反转。屏幕不正常的情况多半是很明显的坏。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我在苹果手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知道就是设置了颜色反转。另外还有一个盲人模式也是经常有顾客来问到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断的学习高技术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贼牛b的样子,楼主可不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