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伽GX800的待机5V 用的TNY的那个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8-03-14):
各位维修大神,我问下骨伽GX800的待机5V 用的TNY的那个型号的芯片? 这个电源待机5V芯片中间被炸没了

网友:
在电源盒子里面找找看,一般是炸飞了,多数情况在电源里面会找到,飞出电源外面的比较少。

网友:
跑跑电路看看,好像这种tny开头的都是七个脚的

网友:
修好了 谢谢大家 换的TNY280PN 不过换了2个 换第1个插主板被拉低 无法开机 换第2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