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 NM-A291 用电池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8-03-14):
此机器用电池不正常,用电源怎么用都可以,只要把电源拔掉马上死机,电流也降下来了,但是有PCI复位,AMD的电池和电源供电哪里不一样吗,刷过BIOS ,难道是IO上电时序有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我感觉是错了  只是感觉而已

网友:
楼主有滑考虑电池坏了的情况?还是楼主没有讲清楚.

网友:
电池电压呢

网友:
楼主换过电池没有??????,,,,,,,,,,,,,,,,,,,

网友:
有修到过这样的故障机,是联想但不是这个型号,一拔电源用电池就黑屏卡机,单用电池触发不显示,用源一切正常,后面做显卡好了。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是1.1V转换MOS G极电压不够10V能开机的情况下只有5V左右

网友:
一拔电源用电池就黑屏卡机,单用电池触发不显示,点源一切正常,后面做显卡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首要看转换电压,电池没有电源的电压高,

网友:
                    还是转换电压得问题

网友:
那怎么用适配器可以用,电池不能用,按说转换电路信号出现问题,都不能使用才对啊

网友:
mos管子g极电压低的原因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