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底部有焊点的芯片?

楼主(2018-03-14):
硬盘通电不转,测试电机位脚没电压,用wdr读写rom没问题,这应该是驱动ic坏了吧。
吹下后看见底部有接地的

这种该如何焊?

网友:
先把中心那几个点吹上,再拖焊四周。

网友:
用风枪 焊接 这个应该不难  可以先给中间加点焊锡

网友(点评):
自己不用搞 还是 拿到专用维修点 看看吧

网友:
先用风枪把中间的弄好  然后四周就是烙铁的活了  和风枪没有关系了

网友:
这个简单风枪+烙铁,手艺只要过关这个是小意思!

网友:
直接换个板不行???????????????????

网友:
????直接吹就是、还要咋弄还要咋弄还要咋弄

网友:
一种方法 直接用焊枪吹 另外一种 就是上BGA 底部加热  上部用风枪 取上 都快

网友:
这个芯片不是随便焊么。。。主要是PCB板子质量问题,不鼓随便搞

网友:
这个不难,我都能焊好。

网友:
上点焊膏  拖点锡。用热风枪吹
。。。。。。。